技嘉主板GA-F2A88XM-DS2 档A7 不显示,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8-09-27):
技嘉主板GA-F2A88XM-DS2 档A7 不显示?换CPU也一样? 短一下开关针也不能关机, 是不过显卡还是BIOS问题? 这板还没过保,所以不想焊BIOS芯片

结果: CPU坏了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860K的CPU!!!

网友:
换个晶振看看保修没钱赚的......

网友:
A7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,说是不同的主板不同

网友:
楼主,请问档A7代码是什么不过?能给普及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