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液晶显示器][SANC M2295B]屏幕异常求助

楼主(2018-09-27):
屏没碎,屏幕如图,不知是Rom里程序坏了还是屏坏了,还有救么?
换过12V电源,故障依旧。
方案是RTD2271CW + ITE IT6251FN (LVDS to DisplayPort 1.1a Transmitter
屏幕是LM215WF3-SDDJ,但屏库上没有SDDJ,看了下SD xx的都是eDP接口。

http://www.panelook.cn/modelcompare_cn.php?ids=17180,4919,12300,23028,13100,29575

屏幕图1,计算机进了桌面,屏幕图2,有白色矩形那张,是按了显示器的菜单键。

网友A:
楼主可以把程序读出来发上来吗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把程序读出来发上来吗,谢谢

431,读FM25F04,疑似不支持,用的夹子。

http://www.fmsh.com/subpros/

自动识别不行,手动选择其他厂家25系列4Mbit,读出来都是FF FF 或00 00。
强制写入会报告写入超时。

网友:
逻辑板问题

网友:
唉,马老板家没有搜到相同的板子。同方案的板子,VGA和DVI都是向外(相对图示板子,就是向上)那种(和图示逻辑板的向下差90度)....

要不要先找个rom换下试试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