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think t460p 不充电

楼主(2018-09-27):
进系统显示电源已接通,正在充电。可放电不能充电。bq 24780,充电上下管已换  电池也换过

网友:
看你这说的好像是还没换过芯片吧?充放电芯片换来试试

网友(点评):
换过了,好主板上拆过来的,确定芯片没问题

网友:
把这个芯片换掉试试  之前换好过一台,芯片跟你的一样

网友:
可以搞下充电芯片看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的和你一样的情况,戴尔的,没找到毛病出至哪里

网友:
上下管软击穿导致的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应该还有一个检测电路反馈吧,电源换过没

网友:
图片看 充电芯片34567脚像接触不良

网友:
看一些反馈电阻

网友:
提示正在充电,但充电电路不工作,看下I2C总线有没有问题,把那个升压电容换掉看看

网友:
EC问题有可能的

网友:
这种问题也就是充电ic,上下管,外围小元件导致的,还有人说ec的问题,为什么是EC的问题?

网友:
EC的程序刷一个

网友:
不充电。I2C。芯片,BIOS。EC就这么几个东西

网友:
修充电问题我遇到多次也是最易忽略隔离上管坏,测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