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L552JX 有时能进系统正常,有时候开机就断电

楼主(2018-09-27):
GL552JX 有时能进系统正常,有时候开机就断电,显示LOGO就断电,可以接着开到显示LOGO就断电,有时候能进系统正常,我看论坛也有这样的例子,这应该是通病,有谁修好的说下啊

网友A:
这个机器开关按键是集成在键盘上面的吧,建议先排除键盘

网友:
2楼说得对,先排除键盘,直接短接开关看还掉电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开关按键是集成在键盘上面的吧,建议先排除键盘

已经排除键盘了。拆掉键盘也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