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黑屏求助

楼主(2018-09-27):
电脑黑屏,显示测试无问题,换几个内存条也不行,用主板诊断卡测试出现:D0,从网上查是内存条原因,可是我换几根内存条了,肯定不是它的问题。又换电源试试,还不行,难道是主板有问题了?

补充内容 (2018-10-31 10:19):
谢谢大家的回复,已经解决了。当时我用跳线的办法也清空了,也不行。我县小东店的朋友将电池去掉,换个新的竟然好了。

网友A:
上面的是要说修主板,还是宣传卡卡

网友B:
具体还是查查主板的相关条件吧

网友C:
建议尽快送修,避免故障扩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尽快送修,避免故障扩大!

我现在就是在修,不知道哪里的问题,如果是主板的话,只能换主板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具体还是查查主板的相关条件吧

开机二次竟然出现不同的代码,不知道是哪个方面的故障了,求助高手?

网友:
桥桥桥桥桥桥

网友:
南桥还是北桥,如果真是桥出现问题了,那么这个主板等于报废了吧

网友(2019-06-27):
引用 网友A:
上面的是要说修主板,还是宣传卡卡

我不是宣传这个诊断卡,只是将拍的图片让大家帮助我分析。诊断卡只能做参考,有时根本不准,还需要靠技术判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