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541U用电池不能开机。。电源可以开机。。。

楼主(2018-09-27):
BQ24780S充放电芯片可以开机和充电。。但是用电池不能开机。。电池接口也没电压。换了电池也是一样美电压。。。。在系统里面可以看见90的电量。一拔电源就关机。。谁修过。。。测那个信号可以开启电池电压。。。电池接口只有个3.3V的电压。。10V电压没出来。。

网友:
具体是怎么检测流程 你知道吗

网友:
都是高手呀,可惜我不会修笔记本

网友:
这问题应该比较简单,我这里的笔记本不通电,冲不起电维修笔记本的师傅很快就修好了

网友:
遇到通电的,不显示的,几乎就没修好过,说什么什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测一下电池接口那边的管子  是否击穿      测一下 管子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    还有你能否详细说下  你的测试流程?

网友A:
螺丝装完壳子扣好试试,有款不上螺丝电池不能用

网友:
螺丝要上完,有螺丝检测电路不上螺丝电池就开不了机的。

网友:
那就把电池插上看看,电池为什么不放电,一般电池放电要笔记本上把电池的放电信号拉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螺丝装完壳子扣好试试,有款不上螺丝电池不能用

确实螺丝问题。。。拿去售后弄好了。。他帮我换了个螺丝

网友:
真搞不懂这机器怎么这样。。。。。。遇到过可以试下。。这款机器都是电池螺丝那问题

网友:
而且必须上螺丝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本身坏的也多的,外围电路先大致的排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