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6 15款 开机等3分钟亮屏 奇葩问题

楼主(2018-09-27):
屏上半部分更换过。。还是一样。。。屏升压升起来了。。。。无从下手了 !!!!!!!!!!!!!!

网友A:
开机慢,合成个BIOS试试,还有看看是不是其他外设引起的

网友B:
如果你没有安装苹果系统有些开机就是很慢的,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外设有问题,然后ME

网友:
就是BIOS问题  最开始没刷好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没有安装苹果系统有些开机就是很慢的,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外设有问题,然后ME

就是BIOS问题  最开始没刷好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机慢,合成个BIOS试试,还有看看是不是其他外设引起的

就是BIOS问题  最开始没刷好!!!!

网友:
淘宝买的 程序吗    ,一般都是工厂级别的呀

网友:
bio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解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