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DELL INSPIRON ONE 2320维修

楼主(2018-09-27):
开机电流到1.35左右,除集显供电,其它各大供电都正常,BIOS刷过,主复位电压也有,找不到故障所在,有修过同型号,同故障的朋友请指点!

网友:
查下时序看看是不是卡内存

网友:
没找到图纸,没办法查时序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CPU、内存都换过,莫非是南桥坏了????

网友:
没图纸难修

网友:
淘宝上买个主板回来用示波器对照检查时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