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e2450swd不显

楼主(2018-09-27):
AOCe2450swd开机显示无信号,求个程序

网友:
接口也要查一查,,,,,,,,,,,,,

网友:
显示器的程序比较少,可以去淘宝里面买一个。可靠

网友:
量一下接口的阻值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这个显示器是不是没过保,保内的不好找

网友(2019-06-03):
写入试试   好与不好都回来说一下

24_02_20190603_170254 101.zip

337 Bytes, 下载次数: 1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24_02_20190603_170339 105.zip

334 Bytes, 下载次数: 0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aoc-e2450swd-NT68660 #ISP_20160516_123839.z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