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5c用着用着屏幕就不灵了。然后就发现后壳摄像头处发热。偶尔重启。

楼主(2018-09-27):
5c用着用着屏幕就不灵了。然后就发现后壳摄像头处发热。偶尔重启。另外用爱思检测电池无数据。各位大佬帮忙指点一下。谢谢谢谢。

网友:
当屏幕失灵的时候,关闭电源,重新打开,屏幕又恢复正常了。

网友A:
主板问题,黑触摸虚焊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问题,黑触摸虚焊了。

黑触摸虚焊了一一 大哥问一下黑触摸在哪里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问题,黑触摸虚焊了。

指点一下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