隔离电路求助

楼主(2018-09-27):
游戏本,用电池能开,充电器不能开,不能充电
充电口旁边n沟道管坏换掉,可以开机几分钟后又打短,管子又坏掉,反复换了几个大功率的,都是几分钟坏掉。mos管g级与旁边芯片相连。求助是什么问题_?

网友:
测别的隔离   管子穿没有

网友A:
没有,这个n勾到换上能亮几分钟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有,这个n勾到换上能亮几分钟

把芯片也一起换掉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芯片也一起换掉....................

'换了,还是一样,亮一会场馆就发烫,估计后面有短路也没图纸。。不修了换版

网友C:
拆了管子飞线。大不了电池不充电,总比不能用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拆了管子飞线。大不了电池不充电,总比不能用强

直接飞到b+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