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视X40S L40313没有待机灯,无法开机,求助!

楼主(2018-09-27):
家里乐视X40S,没有待机灯,logo灯不亮。想电源板出现问题,拆机发现12v,3v都有。电源板与主板之间连线正常,主板接线上有5v脚,测量没有,反查到电源板5v脚,标识NC,应该是空脚吧,找了好久就是没有在电源板上找到该与其他元件连接的。电路图也没有,本人小白,望各位老鸟帮助看看

网友:
这块电源板的待机电压就是12V的,查主板12-5-3.3V待机电压和相关线路。

网友:
5V空脚,说明这个电压不是从这儿来的.先查电压是否正常,再刷程序

网友:
好的,我晚再查下看看,主要搞不到电路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收货!!!!!!!!!!!!!

这么巧,收了,昨天下午到的,还没空弄,等十一休息弄!

网友:
已经换上买的主板,开机实际测试,上面图中的5v电压是开机后才会产生的,而且只有2.几v的样子,万用表实测,能力有限,搞不清楚哪里坏了,反正能用了,旧板放着慢慢研究了,哈哈!

网友:
这种板,基本判定芯片问题。难搞。直接换板。

网友:
最终是换板,主要是这板子不贵,主板买的就80多,要是800多就不要了,宁愿再买一台了。乐视挺坑的,原装机拆下的板子是维修过的,还有焊油在上面,买的拆机件就干干净净的!电路图也没找到,算了,反正能看了,家里买了三台乐视,希望不要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