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焊桥修复 华硕P8H61-M PLUS V2 15秒掉电一例

楼主(2018-09-27):
收P8H61-M PLUS V2主板,开机十五秒掉电。
根据通病的思路直接5V转3.3Vusb OC#电路,晕了,三组都是好的

重新插电源在试试看不触发了,放电再试,又是15秒掉电,好像思路找到了,有时不触发,有时15秒掉电,桥虚焊的可能性打,直接加焊桥试试

好了

网友:
又新学了一招,纳入三板斧范畴,哈哈

网友:
一般遇到的都是电压低的,这个电压都正常还15秒掉的还真没遇到过,这个经验不错。

网友A:
你这个没那么简单吧,应该是热到什么了吧,以前都是u口旁边电阻氧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没那么简单吧,应该是热到什么了吧,以前都是u口旁边电阻氧化

已经查过那些电阻了,都是没问题的

网友:
之前有遇到过一片也这样15秒关机,换io旁边822解决

网友:
华硕的主板,一般882这类的排阻坏得最多了。

网友:
看样子。华硕15秒掉电,又有新花样了。

网友:
是啊,这个一般都是外围电阻排阻坏引起的,加焊没想到也可以好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