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X 前置喇叭声音沙哑修复

楼主(2018-09-28):
收了一台苹果X,放歌打电话免提,只要关于声音的东西,前置喇叭就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,叫的难听,严重影响使用
说说维修思路,所有声音前置喇叭都是沙哑的,那么和主音频是没有关系的,不用考虑,问题主要查前置喇叭功放(当然,先换扬声器试过)
首先分层(其实这台机子还修了很多问题,本人懒,先说说前置喇叭的维修)

从7代开始,苹果使用了双扬声器,前置听筒被换成了喇叭,多媒体播放效果更好,所以芯片也进行了大换血,顶部扬声器和底部扬声器分别使用了独立的功放芯片。到了X的时候,虽然主板布局别具一格,但是电路也是差不多的

X的顶部扬声器比底部扬声器的信号线路多了几路,因为顶部还承载了听筒的功能

这台机子问题的所有的声音都有问题,那么主音频可以排除掉,因为主音频有问题,底部扬声器也会跟着出问题。确定了大致范围,剩下的就是修了,先从7的料板上换了功放先,问题依旧,看来懒不了了,老老实实开始拿万用表对着顶部扬声器的功放工作条件一顿戳,测了测周边的工作条件,发现都没问题,此时一个大写的尴尬

然后开始想想思路,既然声音沙哑,那么应该是驱动力不足,驱动力不足那就是供电不行,供电就有一个电感没测,这个电感就是铃声放大的升压电感,因为X使用的双层主板,这个电感体积大幅度缩水,也特别薄,从外面很难看到引脚,不好测量,其实此时心里已经有谱了,百分之90都是这个电感虚焊引起声音沙哑的。

风枪450干下来先,果然,脚都掉了

忘了拍补线前的照片了,这个电感太薄,以前的苹果系列电感都不能用,所以只能修了。这种电感万用表的通断档就能测出来好坏,一测,好的,那就修脚吧,接了根线,补上绿油,绕圈。现在想想挺感谢老湿机万老师的,让我补了这么多线,毕业出来遇到这问题也不虚它

涂上绿油固话,上图是没图绿油的,涂完后的忘记拍了
然后装回主板开始测量。
拿出在迅维买的神器,X的测试架,修X必须得测试架啊,要不然试机得把中层贴合了才能试,如果有问题的话又得拆,有了测试架,可以试机正常再贴合,方便维修

试机,前置扬声器沙哑的问题修复。。。
这台X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修过,以后再编帖子给各位看官了

网友:
好厉害,楼主果然精验丰富    学习学习

网友:
有钱收老火

网友A:
那个电感.怎么不能短接吗?为什么?

网友B:
这个电感是通病,6-8都有这样的毛病,楼主分层做的不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电感.怎么不能短接吗?为什么?

升压储能用的,里面是线圈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感是通病,6-8都有这样的毛病,楼主分层做的不错!

以前没遇到过,其实这个X下层掉点严重,重摔的,这个铃声问题只是其中一个,下层掉了二十多个点

网友C:
故障点虽然简单,但是对维修手法和工具要求很高啊

网友:
这一顿操作猛如虎,的确够冷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故障点虽然简单,但是对维修手法和工具要求很高啊

嗯,买了修X的东西,一共花了3000多,比较贵的就测试架

网友D:
请问造成电感引脚损坏是什么原因呢?质量问题还是因为震动?请不吝赐教,谢谢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请问造成电感引脚损坏是什么原因呢?质量问题还是因为震动?请不吝赐教,谢谢。

这台机子是摔过引起的

网友:
太牛了,,苹果x都修的那么66666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 要好好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台机子是摔过引起的

谢谢,经验宝贵。

网友:
图文 分析过程都完美 谢谢,经验宝贵

网友:
相当的给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电感.怎么不能短接吗?为什么?

升压电感你想短接。。。。  真是想太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