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师傅们 苹果6按下开机键电流到300归零

楼主(2018-09-28):
顾客拿来一苹果6 不开机 加电大短路 后烧板 大电源问题 换个电源后大短路没有了 按开机键电流一下跳到300归零  然后测量PP 1V8 SDRAM和PPGPU两路短路 但是上松香烧 烧不出来 怎么回事PP1v8的用1.8v电压烧 漏电电流只有300毫安左右  PPGPU用0.9V烧 有将近两安的漏电电流 这电流应该发热很大才对 但是都找不到发热的地方 还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维修思路

网友:
一点一点的查吧,我也没思路

网友:
GPU阻值本来就很低只有几十,一般不会出问题。重点检查1.8,一般烧不出来,只能一个一个芯片拆。

网友:
PPGPU这个对地电阻本来就小,建议找个好板对比测试下这一路,感觉应该是1.8的那路的问题。

网友A:
是不是吹电源把cpu吹爆了?

网友:
1.8V通路上的元件一个个拆,按进水或摔的容易短路的顺序拆,最好使用热成像仪

网友:
短路的对地阻值是多少,是0就烧不出来。。。。

网友:
拆电源把CPU吹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吹电源把cpu吹爆了?

CPU没吹爆 没动电源之前 那两路阻值就这样  我以为是电源的问题 换了 大电源 大短路 好了  但是 这两路 还是这样

网友:
是不是电击板来的,一个一个拆,拆完就是CPU了

网友:
是不是爆上盖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