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机械师开机报警

楼主(2018-09-28):
  机器型号M510A-I5 D2   ,版号6-71-WA500-D02A  这机器之前修过,但是是不触发的,现在拿过来开机报警 ,指示灯一直闪,心想蓝天的认不到显卡就会报警,但在系统下认得到显卡。
打发走后,直接换Q5搞定。 应该是通病来的

网友:
丢,电话怎么在上面,管理员帮我打一下码

网友:
没猜错的话,Q5的作用应该是显卡的温度传感信号吧

网友:
没什么说的,只有对老师傅的崇拜。

网友:
Q5是个双场管,,,,,,,,,,,,,,

网友:
这个难得  保存万一今后遇到这个神机了呢

网友:
Q5是通病?前2天我还修到过一个Q9坏的。一样的板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风扇有问题也会报警。

网友:
这个还是要实际检查具体情况,不同的维修方案

网友:
这是显卡温控吧,遇到过一次,拆了还不行,必须换

网友:
又是6脚

网友:
蓝天的小6脚是通病

网友:
我有一台是桥的问题,开机报警掉电,换桥好了

网友(2019-09-08):
努力学习维修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