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控]
会议一体机不上电故障维修

楼主(2018-09-28):
会议一体机不上电故障维修

  客户送修的机器,版号为K-U67,故障描述为会议一体机不上电。拿到机器后用稳压电源确认机器不上电,迅速拆机取出主板,目检全板无明显外观不良的情况。

主板正面:

  第1步:万用表打值排查主板各电感阻值均正常无短路情况,工控主板采用SKYLAKE 6代单U I5-6200U。

  第2步:打开电脑参考6代单U标准时序分析主板硬启动过程,按月饼老师之前培训的内容按部就班的检修时序图中信号。

  接下来就要重点检查桥的11大待机条件是否满足,明细如下:

  6代单U桥内VCCRTC_AK19/BB14供电外部更名为VCCRTC,它由主板钮扣电池BAT或VREG3经D1 BAT54C后从第3脚输出VCCRTC。

  单U内部RTCRST#信号外部更名为RTC_RST#,它由VCCRTC经P100电阻与C97电容延时18MS后产生。单U内部SRTCRST#信号外部更名为SRTC_RST#,它由VCCRTC经R99电阻与C95电容延时18MS后产生。以上3个信号用示波器量测均为3.3V电平电压,为正常的。

  第3步:继续向下检修RTCX 32.768KHZ时钟电路,示波器量测X2上正弦波形OK。

  第4步:以上6代单CPU 4个RTC电路信号无异常,下一步只能排查单CPU 4个待机供电和待机电压好信号。以下为SKKLAKE _ULT6代单U的待机供电框图。

  针对此工控主板具体信号分析如下:

  VCCDSW_3P3深度睡眠待机供电,单U外部更名为+V3.3A。

  它由U3 UP1586芯片和PL3电感组成PWM电路。

  VCCPRIM_3P3为单CPU浅睡眠待机供电,单U外部也是由+V3.3A提供,说明此板不支持深度睡眠供电。万用表量测PL3电感上的电压为3.3V,OK。

  单U桥内VCCATS_1P8待机电压,桥外更名为+V1.8A,由U36 RT9179芯片第5脚输出,万用表实测上面待机电压正常。

  VCCPRIM_1P0单U待机电压,桥外部更名为+V1.0A。

  它由U19 AOZ1237芯片和PL4电感组成DRMOS PWM电路,用示波器实测PL4电感为0V,看来确实无电压产生。

  为了快速排除故障,于是从料盒中找AOZ1237芯片作替换,结果仍然涛声依旧无电压产生。

  第5步:接着来检修+V1.0A待机供电电路产生的条件。依据AOZ1237 PDF分析芯片工作条件:

  芯片第21脚为VCC供电。

  芯片第8、9、21脚也为供电输入。

  芯片第2脚为EN开启信号。

  当AOZ1237芯片具备供电和开启信号及后级检测回路正常后会产生PWM电压。实际检修过程如下:

  用示波器量测上面+V5A二级电压为5V,OK。

  示波器量测芯片第2脚+V1.0A_EN为0V,看来是芯片无开启引起的PWM电路不工作,继续向前分析+V1.0A_EN产生的来源。

  +V1.8A待机电压经R209 1K电阻和C70 0.1UF/16V电容充放电后约0.75V电平控制Q62复合三极管LMBT3904的第2脚,三极管左边内部导通第6脚电平被拉低到地,同时三极管第5脚因为基极低电平使三极管右半部分电路截止,从而+V5A二级供电经R388 10K电阻上拉后产生5V高电平的+V1.0A_EN开启信号,最终送给U49芯片的第2脚。

实际检修过程如下:

  示波器量测Q62第3脚为0V,向前量测Q62第2脚上0.75V电压也OK。

  主板断电后万用表量测R390/R388电阻阻值正常,电阻的上拉供电上电后实测OK,怀疑复合三极管Q62损坏引起的故障,烙铁开电后取下Q62,在料盒中找到管子补好Q62,主板再次上电实测+V1.0A电压产生,工控主板也开机了。

  附不良实物图片:

  工控主板装机后功能测试OK,到此机器成功修复。附亮机图:

  总结:目前大伙修的6代单U主板较少,但是有月饼和黄老师的6代单时序信号和理论培训,只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,板子维修会事半功倍的。

本文由迅维会员(周名屋)提供

网友:
这种板子,哪里找的图啊~~!!!

网友:
楼主我有一片ZM4H-7独显,上电时序图有吗,哪里有。

网友:
放出你的图纸就马上给你加分.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图纸???

网友:
基础扎实

网友:
分析的非常到位,思路清晰,你的图纸是亮点!

网友:
楼主,你的板子先来个实物图看下子,才好分析时序

网友:
感谢管理员的重新编排分享

网友:
能分享下这种主板的兔子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,有这种类似主板要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