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CL]
TCL L40M9FR液晶电视半边竖条花屏故障维修案例

楼主(2018-09-28):
TCL L40M9FR液晶电视半边竖条花屏故障维修案例

  机器型号:TCL L40M9FR

  故障现象:液晶电视半边竖条花屏

维修方法/过程:

  接修一款TCLL40M9FR液晶电视,故障是液晶电视半边竖条花屏,去百度查一下看看这花屏是不是很多是不是通病,基本上都是屏边条,长时间发热弓曲后拉扯TAB造成的,在没有热压机的情况下能恢复吗?肯定的说是可以的!多为接触不良。

  如何判断TAB接触不良造成的,开机通电后液晶电视半边竖条花屏,有些放上4-15分钟后正常,或者碰动一下边板,图像后也正常,冷机后第2天开机照样是半边花屏竖条。

  拆开屏罩,通电观察接触不良的位置,右手指轻轻挤压TAB看那个有变化,通常半屏都为公共通道部分,如果不是通道部分不会产生半屏或者全屏,全屏竖条一般为32英寸以下,多为5大电压没送上屏以及其它信号,如果是单个电压没送上去可以考虑飞线,如果是很多组飞线很麻烦,我们可以考虑如何压屏。

  观察到准确位置后,设计压屏的办法 这台我用废旧的笔记本外壳边缘一小块带有弧线状的,为什么要找弧线状?是考虑压TAB接触点会更好。制成需要的现状后用螺丝紧固,还需要一个很薄也很硬的胶片压在TAB和压板之间,紧固螺钉后通电试机,如果正常后,可以用手挤压TAB看变化没,如果没有就表示好了。

  若不行重来,重新压找到准确位置,观察两天冷机,热机开启看是不是正常,若正常最后投上固化硅胶7098,有很很多师傅会问长久吗,想想吧原装不过只是用导电胶占着,压住为什么不可以,象这种压法我压了很多,时间最长3年了,没一台反修的,对了忘记说防止2次边板弓曲,其它脱胶,把边板上贴上双面胶,把边板占好不形成弓曲,用别的胶也行。

  有人会问玻璃脱了看你如何压,其实只要不是烧局部接触不好照样压,如何压?找一块很薄有弹性的铁皮,制成7字状,记得最后涂上固化硅胶。

本文来自:iFiX爱修

网友:
但是这样怕用不了太久,,,,,,,,,,,,,,

网友:
不想压屏的情况下这样挺好的,毕竟压屏机机挺贵的,下次再遇到这种也试试,感谢分享!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的话能放一年左右,运气不好三个月都悬,我都是直接换cof

网友:
这样修一下交回用户手上怕是提心吊胆的吧。

网友:
这种方法可以维持多久!!!!!!!!!!!!!

网友:
变个法子压屏

网友(2018-10-28):
      很好的想法,很好的做法。

网友:
感觉用不了多久的样子

网友(2019-02-15):
多数同仁没有压屏机,不失为一个应急的法子,可以一试

网友:
这种知识哪里有啊。哪里可以学习啊

网友:
不行的  这样容易旧病复发

网友:
用大功率电洛铁,压一下屏,可能要好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