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CL]
TCL 42寸液晶电视屏幕半边花屏竖彩带故障维修

楼主(2018-09-28):
TCL 42寸液晶电视屏幕半边花屏竖彩带故障维修

  一台TCL 42寸液晶电视开机屏幕半边花屏,出现竖彩带,随图像有变化 。

  查逻辑板电压正常,用橡皮擦擦排线后实际故障一样,分析故障能随图像变化,彩带一般为信号接触不好,逻辑板信号不能完全送达到屏上,或者边板上的TAB接触不好。

  查半边花屏这边电路,电容输出端有信号输出没,查到C235和245没信号输出,再查上端还是没有,上连接的是排阻100,测试输入端有。心里一喜,有戏,用表量开路,找个电脑旧版上的元件拆一个装上开机OK。

本文来自:iFiX爱修

网友:
主板的问题啊

网友:
在详细点就好了,有些地方看不懂,

网友:
逻辑板修好挺厉害

网友:
学习了,就是需要细心谢谢楼主提供维修思路

网友:
早看到楼主的贴就好了    遇到好多这种问题   都是跟用户说屏坏

网友:
学习家电维修的小白的,受教了,谢谢老师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