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P61-S3主板USB接口不能用,关机后立即开机

楼主(2018-09-28):
版号及故障现象:技嘉GA-P61-S3主板USB接口不能用,关机后立即开机

这板子第一故障是关机后自动开机,经系统后主板后面接口USB都不能用,维修思路是先修USB不能使用,从图纸上发现-USBoc_R这个通过R60HE R72分压,理论计算是3.3v。电压实际测量只有1.7V ,这个信号送到D11和-USBOC_F实测3.3,这两个信号直接到南桥,其它的没有到别的地方了。于是测量R60 R72 阻值都正常,于是拆下来重新装上去就有3.3,考虑其中是虚焊导致的。D11就在EC23旁边,R60.R72就在F1旁边 对照图片看

网友:
这个USB故障修好后,主板关机再自动开机故障也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