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VOSTRO 1088 做XP系统解压后第一步5秒死机或者掉电

楼主(2018-09-28):
机型及故障:DELL VOSTRO 1088 做XP系统解压后第一步5秒死机或者掉电

这机器看论坛说CPU坏了,换了也没好,来的时候CPU风扇被棉絮卡死不转,处理了还是老毛病。显卡也加焊了,还是一样。于是在论坛看到一位同行加焊PU1说可以,于是把 PU1加焊一下,顺便把CPU供电芯片也一起加焊一下,结果好了,见图

网友:
可以装系统,什么都正常,也不会出现掉电或者死机现象了

网友:
牛,这种现象很少见

网友:
PU1是什么芯片,,,,,,,,,,,,,,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是很少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A:
这个以后会不会返修?pu1是个什么芯片?说明白些

网友:
这算个什么问题导致的,什么原因呀?楼主分析一下?虚焊导致供电不正常吗?

网友B:
这是供电芯片虚焊啊?会不会返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供电芯片虚焊啊?会不会返修

不会,老机型这样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以后会不会返修?pu1是个什么芯片?说明白些

tps51117 ,估计是1.05v供电.北桥 显卡 供电

网友:
不太好修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喊是我们论坛牛里边有大神,帮助很多菜鸟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