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和软排线之间脱焊还能修好不?

楼主(2018-09-28):
换屏的时候屏幕不小心滑了一下 左边软排线脱焊了  这样的屏还有救吗

网友:
可以的就看你的焊工怎么样

网友:
这个焊接不了吧,难度也太大了

网友:
说可以的那位哥哥一定是超神一般的人物

网友:
也可以用压屏机进行COF绑定,但是设备很贵

网友:
   玻璃上只有压屏机 才能干!!

网友A:
有大神没,      救救我吧

网友B:
苹果的这中拆屏做什么 ?

这中只有找专业修平的看看 有设备还有希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大神没,      救救我吧

这屏不便宜 ,之前换的时候老心慌了。这种屏搞坏过一个a1466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苹果的这中拆屏做什么 ?

这中只有找专业修平的看看 有设备还有希望

他是换屏吧,换单液晶

网友:
这个应该要压屏机才能做得到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