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,ACER 4741G刷BIOS后的问题?

楼主(2018-09-28):
手上一台ACER 4741G的机子出现卡LOGO,板号JE40-CP 09920-3
刷了论坛的了BIOS后,能开机了,但出现一个问题,笔记本没有电池的,插上电源会自动触发开机,

日期时间回到2010年1月10日,换过主板电池,都一样的问题,

我想问问大神们,通电自动开机是BIOS没刷对,还是EC  BIOS要刷,积分很重要,不想下那么一个个刷!

网友:
系统关机正常,不会自动开机,只是不能断电源,有线无线网都正常,声音也正常

网友A:
bios设置了来电自启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设置了来电自启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是呀,没刷之前 开机只是卡LOGO,进不了BIOS和系统,刷后就出这问题了

网友:
现在进bios设置  看能不能关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我也不懂什么意思。等高人解说。。。

网友:
自动开机会有很多问题的,时间如果是保存不了,看看rtc电路正常不,是否还有电

网友B:
和我的板号是不是一样的,谢谢了?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和我的板号是不是一样的,谢谢了?、

放心刷!

网友B:
好的,谢谢,两个都要刷还是先刷哪一个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好的,谢谢,两个都要刷还是先刷哪一个?

先bios后ec,先易后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bios后ec,先易后难

老大刷BIOS没用,我的EC是64K的  你的是128K的呀

网友C:
ec有专门的flash?在芯片里面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c有专门的flash?在芯片里面吧?

我查了 好像 是ENE那个大芯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拆的这个不对吗? 在显卡下面,光驱口旁边,小白不懂呀

ec程序 在ec内部,你估计弄了显卡bios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ec程序 在ec内部,你估计弄了显卡bios

算了,以后找块电池,刷官方BIOS试试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算了,以后找块电池,刷官方BIOS试试,

这就是官方bios,亲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