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GSX是什么

楼主(2018-09-28):
刚在百度查了一下,大致的讲了一下查手机的详细信息,但是在淘宝上看到GSX的改案例我就不懂,平时做维修没怎么接触这些东西,希望有个知情人事能详细的解答一下!

网友:
这个我也不懂什么意思。等高人解说。。。

网友:
看来有很多人还是不懂呢,来一个大神来揭秘吧

网友A:
GSX是苹果售后用的一个工具可以建立案例检测手机故障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SX是苹果售后用的一个工具可以建立案例检测手机故障等

GSX改案例,是不是把手机不达标金售后的故障,改成能进售后的故障?

网友:
看来有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呢,来一个大神来揭秘吧 看看有没有人知道

网友:
我也是不太懂,大概相当于人的征信吧,就是苹果公司的一个维修记录,如果你的手机由于因某种故障进了系统哪就要纪录在案。

网友:
现在案例应该改不了了,改案例需要权限的,一般低权限的都不能改。正常接机点都没有这种权限。

网友B:
GSX 是个集中性功能性 很多的大型 平台     授权维修站   用来记录设备维修记录 和查询设备信息的系统  楼主问的问题  有修改权限的  不是维修站点的人员  他们只有查询 的权限   是其他人员能否改记录那些人 是什么职位 就给你猜想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SX 是个集中性功能性 很多的大型 平台     授权维修站   用来记录设备维修记录 和查询设备信息的系统  楼 ...

好的谢谢了,老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费用搞么,我有几台不能保的7P说找熟人能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费用搞么,我有几台不能保的7P说找熟人能搞

我也不知道,你去某宝问问.....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