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x50j通病

楼主(2018-09-28):
通病1:华硕飞行堡垒zx50jcpu和显卡柱子脱焊通病2:华硕zx50j开机电流跑到0.59a无显示故障正解图示实践正解通病修复位置,精准秒杀n台,不要瞎浪费时间瞎找了。
花钱买的别人的,没分了,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下,修了N台了!   不喜勿喷,谢谢!!!

网友:
权限220,不错。加焊就好了吗

网友:
CPU虚焊了

网友:
自己都说没分 估计来  刷分   呵呵

网友A:
这种情况,一般都是CPU挂了,加焊有个毛用啊,欺骗自己而已,换一个才是王道,加焊难道你一个月都不给人家保修吗?根本问题解决不了,这个机器也不是个上网本

网友:
这玩意难道真的是通病,我也刚碰到了一台,我以为是客户砸的,没在意

网友:
CPU加焊的,难用一个月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年头CPU也虚焊了。

网友:
新的CPU很多虚焊的,楼主没说错,这个是正确的解决方案,加焊过很多台了,很多机器都有这个通病,我一般是修到没思路的时候会考虑加焊CPU,一般150-160烤半个小时,有很多是可以直接好的,一般不会在一个月返修,有返修的正常一个星期就回来了

网友:
看不懂呀,什么意思。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螺丝柱掉了 导致CPU虚焊?

网友:
英特尔U加焊一个还是能用住吧,比较不是AMD 英伟达 当年的芯片

网友:
加焊还好   ,    保修一个月  收了钱再讲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,一般都是CPU挂了,加焊有个毛用啊,欺骗自己而已,换一个才是王道,加焊难道你一个月都不给人家 ...

也可以说cpu的晶体不良,但加焊后如果不改常转,那返修就会很快。这个细节,很容易被遗漏。改常转后1个月内就返修的,可能就像你说的,cpu挂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,一般都是CPU挂了,加焊有个毛用啊,欺骗自己而已,换一个才是王道,加焊难道你一个月都不给人家保修吗?根本问题解决不了,这个机器也不是个上网本

请叫我大锤 -5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这机器是这样  我的是桥供电烧糊了 换了南桥不跑马 停留在0.50

网友:
现在的新机器,桥的问题少了,除非是烧坏的,维修行业不好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也可以说cpu的晶体不良,但加焊后如果不改常转,那返修就会很快。这个细节,很容易被遗漏。改常转后1个月 ...

我感觉要是普通的上网本加焊是可以的,这种U晶圆很大的,而且是性能高的游戏本,他的风扇肯定是开机工作之后就呼呼转的那种,i5还好点,i7你啥都不干有时候也是80度,所以你改常转意义不大,我反正从不用加焊来修板子,顶多判断一下是不是U挂了

网友:
继续研究

网友:
集成的坏了好麻烦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, 加焊了没有效果呀,你加热的温度是多少呀

网友:
现在集成cpu容易有问题啊

网友:
直接换掉吧 用不了多久会返修的

网友:
温度很高 再打打游戏 G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