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年华硕新机,广达代工,修好后电池不能用(FZ63V)

楼主(2018-09-28):
如题,此机器17年12月份上市的,学生自用机器,进水短路,显卡供电MOS管烧掉,更换解决,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,电池不能用!!在系统下能完美认到电池,但就是不放电,刚开始以为电池坏了,就叫同行订了个电池换上去,故障一样,没辙,,,,,拆开重整,发现有条线漏插,这条排线是电源指示灯的,,按理说它不会影响电池的工作,但插上就好了,如果下次有道友遇见还望留意。。

网友:
仔细看一下电池充放电的隔离管是不是有烧掉的或者短路的。

网友:
应该和螺丝松紧有关

网友:
会不会是没插,电脑认为适配器始终在供电,因此电池不会放电,可惜没图纸

网友A:
一根排线的事吗?按理说不应该啊?还奇葩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根排线的事吗?按理说不应该啊?还奇葩呀!

是的,电池指示灯那条排线

网友:
如果楼主能拍点照片,或者提供具体版号之类的 更好了,现在看的记不住

网友:
仔细看一下因此电池不会放电,可惜没图纸

网友:
修好没有

网友:
难道这根电源指示灯的按扭上还有什么检查电池信号的东西

网友:
我朋友说电脑维修是玄学  :D

网友:
楼主应当补点图片跟板号上来,一般搜索都搜板号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