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兄弟DCP-1608打印有黑边儿

楼主(2018-09-28):
客户机器的原始故障就是左侧打印,一直有断断续续的黑边儿,感觉是很苍老粉,这台打印机的硒鼓和粉仓是分离的。像图上的

我把客户的硒鼓和粉仓一起更换了。换上之后打印就是这个屌样 右侧有一条黑线,反面也会有。

平时打印机修的不是很多,经验不多  帮忙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再换个鼓吧,这种鼓粉分离的开头就有黑条还是鼓的问题。

网友(2018-10-28):
拆开粉盒看看,一般是鼓问题了,换鼓芯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