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459L 拔掉电池能自动开机

楼主(2018-09-28):
W459L 拔掉电池能自动开机,插上电池第一次能按开关开 ,拔掉电源在插待机0.17 不触发····· 谁能搞个点位看看

网友:
这个机子好像io坏能出现这种

网友:
是不是8518 io型号

网友:
论坛里有   电池接口附近有个电容   有问题   你查查看看

网友:
换io应该可以解决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