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30P Y410P Y400P 通病之二

楼主(2018-09-28):
    我之前发过一篇 关于Y430P 和Y410P Y400 通病的 今年也维修过好多这种机子 各种大短,开机掉电之类 !以我这个月维修了十多台Y400系列的总结
     通病一 :以Y400为例:上电无待机,如有共公点,查主待机蕊片的开启 1脚 6脚 多数为PC38 坏得多(C壳有海绵,发霉让PC38漏电) 拆了有些可以解决,如果不能解决 人懒可以直接拆了PQ12 强行 1脚 6脚 电压 让3V 5V  不受控 一般情况没有问题!
     通病二 :大短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都会维修的 拆电容 换P管PQ37!
      通病三:开机0.12掉电 这个也是电容大短 在SD卡旁边哪个芯片 内存电压 19V的电容换了 电感断了,拆了电容 装个电感 完事
      通病四:大短 让1.05V的上管烧了 桥死了 CPu死 51219死 功放蕊片死 都要换   Y410P Y430P就很少出现这种 只有Y400多!
      通病五: Q148 或Q149爆了  这个都是桥坏了 更换桥      还有就是EC 这个EC带程序 IT8580E  还有个别难维修的  就不写了
  通病6:显卡叹号,灰屏 ,开机要1分钟才亮, 使用中闪屏  这里有方案的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24323-1-1.html 也是我写的,今天多加一点点上去
显存的颗粒 都是D5通用 三星 与海力士 一起用
我以试过的了可以用   Y430P  Y410P 4代 板号NM-A031 用两个显卡版本 850M    还有一个750M  打上驱动 代码43  Y400 版号 LA-8691P也是两个显卡版本 750M 650M
通病是重植   上面和下面的两个显存 一共4个!我本人都是做用无铅 上0.5的珠子 0.45的买不到无铅

这篇吹牛的文章 希望大家用得上  写得不是很好 都是技术经验来的!大神别喷
列出来给大家 如有帮助请多加加分

这个板子现在还有价格 单购 还要650-850之间来!交换也是别人维修好的再给一片你板子 我相信这个板子也是维修好的买 的
上年我买了一片750也是别人维修过显存 后面用了5个月又回来 我直接上显存无铅 到现在过去了半年了没有回来~

 会员521366300鑫豆2025-1-2 23:11
 会员1541903300鑫豆2024-3-5 18:20
 会员9648092元2023-8-13 15:17
 会员12521022元2023-7-22 16:45
 会员7642822元2023-7-21 16:22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,很好的维修教程.值得我们学习。

网友:
作为小白我要把这些通病记住背下来才是王道,等我明天去看电脑去羡慕呦,什么时候才能成长到你那步,你干多少年了啊?呵呵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。维修经验很重要,经验从实践中得来,不只是记住经验,应该举一反三,找到理论依据,分析来龙去脉,别的主板出现相同现象也可快速解决,速度就是技术。

网友:
估计知道这事的人不少   但能总结出来  并发出贴来 还是第一个  必须点赞   楼主辛苦了

网友:
Y400是我修到最惨的,每次到我这都是经过几手了,Y410P大短换了电容好的,Y430P自己在闲鱼收的一个尸体回来修好了,自己用了几个月没得问题,就是玩逆水寒黑屏有声音,玩剑灵正常,玩刺激战场卡的一B,Y480都能玩刺激战场不卡,这个不知道卡是什么原因,显卡无修啊。LZ的经验很丰富,膜拜大神

网友:
好经验要加分

网友A:
唉,看到这个机器,我就痛苦,妈的,客户自己买键盘让我改背光,结果客户拿回去,用了两天机器直接大短路。拆开显卡供电芯片烧了,这个机器显卡供电芯片是两个的,换了可以用,用不了两天又烧,真是搞死人

网友B:
VTT供电上管短路,修道过死桥的,死cpu的,即使单独死一个,能亮机,在系统里面时不时的还是会蓝屏什么的。楼主直接换cpu和桥,果断!灰屏啥的,判断显存颗粒坏,我目前还没遇到过,厉害了

网友:
楼主一个月能接到这么多同一个机型的,看来维修量很大,积累到的维修经验也是十分丰富。

网友:
这些通病例子很有用,可以帮到不走弯路!

网友:
好经验 ,还没遇到此类机器,先做个记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TT供电上管短路,修道过死桥的,死cpu的,即使单独死一个,能亮机,在系统里面时不时的还是会蓝屏什么的。 ...

灰屏是,i7 cpu 没有集显!如果是i5 带集成显卡的就不会。显卡叹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唉,看到这个机器,我就痛苦,妈的,客户自己买键盘让我改背光,结果客户拿回去,用了两天机器直接大短路。 ...

整套Ic换了,上下管,反馈电阻,电容!

网友:
好贴。收藏了。不过好像修的少。

网友:
跟大师学习就是不一样,能从维修案例中学到很多经验。

网友:
看来楼主确实是修过很多这个系列的机器 经验很丰富 感谢分享

网友:
谢楼主无私奉献,很好的维修教程.值得我们学习。

网友C:
楼主技术很厉害了  量也不小啊  现在我们这边维修量大大下降

网友:
收藏一下 在说  我希望通病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技术很厉害了  量也不小啊  现在我们这边维修量大大下降

都是一样的 市场不好做了~我以前一天最少30台机子!

网友(2019-04-02):
偶尔修二个。都是通病。没有修到这么细的。可能修的少。

网友:
不错,谢谢楼主,先收藏下以后备用

网友(2020-04-14):
通病,放出来,赞

网友:
想看看经验的 结果还要钱

网友:
无铅的熔点高,耐用一点,跟以前的显卡门一样。

网友(2020-12-29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得参考

网友(2021-02-26):
哪来的余下全文 骗我5毛钱

网友:
联想的质量也就那样了,卖那么贵的机器那么多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