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示波器小修华硕 K42JR 不触发(示波器详细分析),路过请加满分

楼主(2018-09-28):
不触发。裸板下来按开关无反应,同行没骗我,确实是不触发。
先看板号:
(图片都在后面)
看这主板,桥换过,EC焊过,待机的滤波电容也焊过。应该是以前有维修过,现在又坏了吧。没想了,开撸。
首先万用表测量无待机电压,测对地值正常。
直接上示波器
一上神器就发现了惊喜!

可以看到5V电感后端的波形,峰值都达到5.5V了,明显的过压了呀。另外这波形几乎是直线上升的,料想肯定是滤波电容搞的鬼了。
顺便也测测3V

可以看到,3V的波形是有正常过到3.4V这样但又被迫降下来了,几次之后直接就没了。说明是5V不良导致最后3V也被关闭了。
那不是换个电容就秒杀了?
凑近看5V滤波电容,竟然是330钽电容! 330还有不良的?
没管了,眼见为实,必须换。料板堆一掀起,470很亮眼,就你了!

换上之后没急着去开机,再抓波看看先

可以看到,波形是相当完美的了。
按开关,麻痹,没反应啊我去
嗯,这种华硕的开关爱坏。万用表去测,3.3V正常,按下开关电压也有拉低了,看来还有别的问题呀!
过来测待机电感,没电压的,说明待机电压出来一下就又关闭了,记得这款机待机时就有3/5V的,看来是EC那边的问题。可能是适配器检测的问题吧!
再次上示波器。

接电抓BIOS 2脚,可以看到EC已经成功读取了程序,说明EC的供电时钟复位是没多大问题的,直接跳到下一步。
点位图搜索华硕的经典适配器检测信号AC_IN_OC#,测量3.3V,这就不对了吧,没想到还真让我立马逮着了!

再查点位,这个信号受控于PQ8912,测G极,发现只有0.26V的电压,这肯定是有问题的。G极电压来自N790967排阻上拉。测排阻另一端,稳稳的20V,得,就是你了!
104的排阻,懒得找一样的了,直接换上个103排阻,无非就是上拉信号的作用,一样用的!
更换排阻后再次通电,自动触发了。
什么,0.28  ????

不要方,不要方,CPU不是还没放呢嘛。
按上CPU内存,再次通电,电流一路飙升亮机!(最关键的亮机图忘记拍了)
走过路过的朋友帮忙加个满分,谢谢了!

 会员461077300鑫豆2024-3-15 21:00
 会员2350942元2023-1-4 21:14

网友A:
图片上传卡住了呀,咋一直在转圈圈呢

网友:
这图片逗我呢,不得不说楼主示波器用的真溜啊,小白我还不会怎么用呢呵呵,这板让你找出这么多问题,一般找出一个问题也就亮机了啊,还是你牛,一修机都没碰过,小白我除了笔记本换壳清灰换键盘我剩下什么都不会

网友B:
怎么看不到图,不好帮加分啊,明天吧

网友:
就看到最后一张图!!!

网友:
现在波波能解决的事   就不是个事   前提要有理论知识

网友:
我现在怎在学示波器 楼主很棒、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楼主对信号还是熟悉的,一步一步有想法的查.好样的.我现在只能修电路.

网友:
我也是不是很无奈,以前写帖子都是把图片先上传到相册,然后再从相册直接选择插入的。这会打开相册没图片预览的,选择上传没看到图片呢。只能把一堆图片都放后面了。

网友:
选择图片,打开相册是这样的,没图片预览。不能选择在每段文字后面加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看不到图,不好帮加分啊,明天吧

图片全部一起放后面了,表示很无奈

网友:
写得很仔细,感谢分享,学习进步了很多啊

网友:
楼主厉害 示波器和理论都狠六

网友:
楼主的理论和技术杠杠的,我示波器还不是用得很好,学习了

网友:
牛皮啊   思路.清楚   少走湾路

网友:
甲方,收藏 蛋定不要方不要方,楼猪写得很仔细

网友:
这个应该让管理加精。。。。很仔细,待机这块提供了新的思路

网友C:
谢谢了,前来学习抓波,

网友:
ASUS原来这种要器排阻坏得多,现在很难修到了,都不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头几天刚修到这个问题我的是104排阻  也是3.3换完就好了

难道是通病吗,我是第一次修到这里的排阻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贱华硕,来一个我骂一个,修复率太低了,操

华硕的一般都还好吧,没修好的肯定是板载U坏了,哈哈

网友:
华硕的排阻真爱坏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华硕机器真的太难修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讲的很详细,我个人经验还是比较少,按照学的一点一点往下找故障

网友F:
问题还挺多的 ,模拟示波器有用吗这个情况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问题还挺多的 ,模拟示波器有用吗这个情况。。。。。

是啊是啊,换完了电容还有别的问题,不过不触发还是比较好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了,前来学习抓波,
谢谢了,前来学习抓波,

哥,我也是广西的啊,学到抓波本领了没

网友G:
这图片逗我呢,不得不说楼主示波器用的真溜啊,小白我还不会怎么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片上传卡住了呀,咋一直在转圈圈呢

没卡,没卡,已经全部上传完成了,都在后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图片逗我呢,不得不说楼主示波器用的真溜啊,小白我还不会怎么用

图片都在后面,欢迎点开查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图片逗我呢,不得不说楼主示波器用的真溜啊,小白我还不会怎么用

迅维示波器,你值得拥有

网友H:
示波器我也是好久没用了,再不用又要忘掉跟阿林老师重新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示波器我也是好久没用了,再不用又要忘掉跟阿林老师重新学了

我感觉总是一边学一边忘啊。看过的视频,没修到过的基本都忘了,又得再看

网友I(2018-10-30):
支持一下 非常好的教程支持一下 非常好的教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支持一下 非常好的教程支持一下 非常好的教程

楼主灌水太明显,小心扣分

网友J:
这个秒杀的可以。学习了。示波器使用熟练。学习中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这个秒杀的可以。学习了。示波器使用熟练。学习中

不错不错,一起学习,楼主也在学习示波器使用吗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析得好,,

网友(2018-12-04):
引用 网友K:
不错不错,一起学习,楼主也在学习示波器使用吗

是啊。示波器以后会经常用到,   不会的话,维修成功率太低了

网友J:
引用 网友K:
不错不错,一起学习,楼主也在学习示波器使用吗

请问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。比如视频书籍之类的。谢谢

网友L:
这个AC_IN_OC#这个信号感觉用示波器修,大材小用啊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请问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。比如视频书籍之类的。谢谢

迅维网校  有很详细的示波器教学视频,你值得拥有!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这个AC_IN_OC#这个信号感觉用示波器修,大材小用啊

示波器查出来的第一个是待机电容的问题。是330的电容有问题,一般人都不会怀疑到它吧!

网友:
图片全部一起放后面了,表示很无奈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迅维网校  有很详细的示波器教学视频,你值得拥有!

哪里能找的到?你是实地学的吗。还是怎么的

网友:
业精于勤!学无止境!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!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!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!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好啊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现在波波能解决的事   就不是个事   前提要有理论知识回复#

网友(2019-01-04):
是不是得花钱才能看到啊............

网友:
示波器学习中

网友M:
楼主时序很清楚啊    示波器用的也6我一直想买示波器就是不怎么会用

网友:
楼主的神器用的好牛x啊,学习学习了,以后有机会也上神器

网友N:
有示波器就是安逸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O:
引用 网友K:
用做上拉信号的10K还好,再小一点就不太好。最理想的肯定是原值代换啦

原值也不见得有多理想,你看,它不就在你眼前坏了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原值也不见得有多理想,你看,它不就在你眼前坏了嘛。

这不也是用了几年才坏的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学习 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学习到了什么?简单总结一下吧,灌水要扣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有示波器就是安逸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没示波器是会有点悬的喔,330的滤波电容还有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楼主时序很清楚啊    示波器用的也6我一直想买示波器就是不怎么会用

迅维网校有示波器的教学 ,可以到网校学习

网友P:
想要图文并茂就不要这样发帖。。。。应该一张图片附一段文字才好看啊!一堆的文字后面一堆图片都不知道说到哪了?不过还是加分

网友P:
360小时加不了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360小时加不了分

楼主可以给我最近新发的帖子都加上满分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想要图文并茂就不要这样发帖。。。。应该一张图片附一段文字才好看啊!一堆的文字后面一堆图片都不知道说到 ...

那会没掌握发帖技术,看我最近新发的贴绝对图文并茂

网友(2019-02-03):
  有示波器 可以很好的判断问题 谢谢楼主分享了

网友:
下次楼主把EC待机条件全部列出来帮加满分

网友Q:
楼主有示波器就是牛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楼主有示波器就是牛逼

为什么这个去年的帖子了还可以评论,可以加分才爽

网友R(2019-03-08):
示波器看着牛逼,其实在很少条件下才用得到
竟Sr谁伴我闯荡
其实就是装逼用的。不过我今天修到一个不触发的微星,无图无点位,你猜啥问题。差点要放弃治疗。晶振有压差,但是示波器测量并没有起振!身边还是要有个示波器才有安全感!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示波器看着牛逼,其实在很少条件下才用得到
其实就是装逼用的。不过我今天修到一个不触发的V星,无图无点位,你猜啥问题。差点要放弃治疗。晶振有压差,但是示波器测量并没有起振!身边还是要有个示波器才有安全感!

网友(2019-04-09):
AC_IN_OC#适配器插放检测,给到EC,低电平有效

网友:
华硕 的排阻害死人,一些有时行有时不行的 多半是排阻了 修过一台K43VD 就是EC边上一103排阻不良导致机器不稳定。

网友:
高手啊 目标明确 这钱赚的挺利啊

网友:
真的是高手呀

网友:
我一定要学会实用示波器,这个东西发现真的好有用啊~~~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好啊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9-06-21):
谢谢分享了 ,付费的旧不继续看了
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,太牛B了!

网友(2019-09-07):
努力学习维修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