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70笔记本上电0.39不动 通病已解决

楼主(2018-09-29):
接到客户一台三星R470笔记本,机器是英特尔的,开机上电0.39不动了,以为检到了,一想这种肯定是那种NEC的大电容,高高兴兴的把机器拆开,把NEC大电容换了,开机上电还是一个B样子啊,又以为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,再找个ISL6266A换上,还是一样的    然后感觉没思路了,想想这款机器有点像那个R428的机器,再到论坛看了下贴子,看到有一个人发了下这个机器的贴子,也是跟我这种问题一样的,最后是把下图的电容取了就可以了   把这个电容取上电,刷刷的电流上去了,此机就这样修复了,不要问我为什么  !!!!!上张亮机图片

网友:
rtc电路的电容漏电了

网友:
nec大电容出问题一般会掉电  死机等问题

网友A:
三星主板大电容老化死机掉电多,你取掉的是RTC电容,COMS电池估计也没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星主板大电容老化死机掉电多,你取掉的是RTC电容,COMS电池估计也没电了

怎么可能   是有电的  老铁,,,,,,,,,,,,

网友:
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。 谢谢。 谢谢。

网友:
慢工出细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