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47a有待机不触发

楼主(2018-09-29):
联想昭阳e47a有待机不触发,测试无短路,有3v5v。按下开关有跳变。反正有bios就先刷了一个。没用。老老实实查吧。首先当然是rtc电路了。电池有电,

d21后面+3V_RTC3.3v正常。在桥后面找到J1  J2(这两个最容易找了)测试J1正常3.3v,J2只有0.7v左右,这里不对!测电阻R491阻值20K,没问题,那不是桥拉低就是电容C561有问题。仔细看了下发现是电容有电腐蚀了。直接去掉后电压回复正常。开机上电亮机!

网友:
修机还是一步一步查条件

网友:
给你加个分,就凭你愿意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这个不进水,几乎都不会坏到这里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 估计是通病来的   收藏一下为好啊

网友:
楼主,修得太好聊,厉害,服你聊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不错。学习到了点东西。谢谢楼主

网友:
你这个妙了哦

网友(2021-06-30):
基础的知识也是要学习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