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控]
数字标牌工控电脑主板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18-09-29):
数字标牌工控电脑主板不显示维修

  客户送修一台数字标牌工控电脑,版号为ITX-1037,故障描述为主板不显示。拿到不良机器后用稳压电源加电确认开机不显示,电流定在1.340A。

  快速拆机取出板,目检全板无明显进水和外观不良的情况。

  此工控主板为H7X系列芯片组,CPU+NM70架构。

  第1步:量测全板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均无明显短路情况。明细如下:

  内存主供电V1.5,实物为PL3大电感,实测为190欧。

  二级电压V5S供电,实物位号为PQ10 S极,万用表实测为451欧。

  二级电压V3S供电,实物位号为PQ11 S极,万用表实测为453欧。二级电压V1.5S,它经电感FB20来源于V1.5内存供电,阻值等同于前者内存供电。

  锁相环供电V1.8S,实物位号为PU2上第4脚,实测为191欧。

  总线供电V_CPU_VCCIO,实物上为PQ23 S极,实测29欧,阻值OK。它经FB18、FB19电感更名为V_1P05_PCH,与南桥核心供电连在一起。

  VCCSA供电V_SA,实物位号为PQ28 S极,万用表实测41欧,OK。

  CPU VCORE供电,实物位号为VL2,万用表实测为8欧。

  接下来对信号部分打值,重点先用内存灯治具检测,目视内存信号对地值OK。

  第2步:经前面阻值法排查各级供电打值OK,下一步检修工控主板各级供电正常与否。依据H7X标准时序图来分析。

  第3步:此板PU1 TPS51216与PL3电感组成内存主供电,示波器实测为1.5V。

  锁相环供电由稳压管L1084输出,实测OK。

  LM358与PQ23组成总线供电电路,示波器实测OK。

  V_SA供电也由LM358与PQ28组成,实测电压0.925V,OK。

  示波器实测VCORE供电,实物电感VL2上电压输出为1.1V。

  第4步:重点用示波器量测主板PLTRST平台复位是否正常。测试点在LU12网卡第25PIN,示波器实测为0V电平电压,看来主板是无复位引起的开机不显示。

  第5步:分析南桥PLTRST信号产生的工作条件。附PWRGD信号时序图片:

  因前面量测过全板各级供电均已正常,下一步先检查主板时钟信号,重点是Y1 32.768K晶体实测波形正常。

  用示波器量测Y2 25M晶体,实测波形也OK。

  第6步:向下分析桥内三个PWRGD信号是否正常。

  NM70南桥内部PWROK信号外部更名为PCH_PWROK,APWROK信号与PCH_PWROK连在一起,说明主板不支持深度睡眠信号。

  PCH-PWROK信号来源于U20 NC7SZ08与门电路,门电路输入第1、2PIN只有同时为高电平时第4PIN才会输出高电平信号。

  SIO芯片IT8786E第75PIN PWRGD3信号外部更名为PWRGD3/SMB_SL_D0,经R343 33欧电阻更名为IO_PWROK,供给U20芯片第1PIN。

  U20芯片第2PIN ALL_SYS_PWRGD信号来源于U42 NC7Z08与门电路。

  第7步:实际检修过程如下:

  用示波器量测U20第1PIN为0V电平电压,不正常。

  用示波器量测U20第2PIN为3.3V电平电压,OK。

  附U20实物图片:

  第8步:主板断电后万用表量测U20第1PIN为150, 阻值OK。为快速判定故障只能先替换SIO芯片IT8786E,结果涛声依旧。附换SIO后的高清图:

  PWRGD3/SMB_SL_D0信号上拉供电V3.3S电压也是OK的,主板再次断电量测R351 2.2K电阻也是好的。芯片也更换排除了,外部PWRGD信号上拉也是好的,看来只能分析SIO芯片的内部工作条件了。

  第9步:依芯片PDF资料分析如下(迅维笔记本远程月饼老师培训时常教方法)。

芯片第75PIN PWRGD3信号引脚定义如下:

  结合上面芯片内部时序图可知,除了IT8786E芯片检测主板各级电压正常外,还要ATXPG信号正常后芯片内部门电路才会开漏输出PWRGD3信号。

  实际检修过程如下:

  示波器量测SIO IT8786E各供电都是OK的,量测芯片第12PIN ATXPG为0V电压。

  主板断电后打此信号值为242,也为OK。

  从图纸上分析,此信号只可能是SIO芯片与SR18 10K上拉电阻两个元器件引起的。SIO芯片前面已换过可以排除了,主板再次断电万用表量测SR18阻值由10K变为无穷大了。迅速从料板上拆一个10K电阻补上,主板上电后PLTRST信号输出OK了,也成功点亮开机显示了。到此工控主板成功修复。附亮机图片:

本文由迅维网会员(周名屋)提供

网友:
与大伙一起在坛子中充电交流

网友:
这个是大神啊 你能找到这个板子的图纸  牛的不行了
能不能 把图纸分享一下  我也需要
或 是我花钱买  也行  我的QQ 124939150

网友:
楼主,有需要加下我QQ吧,相互充充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