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B590插电大短路维修

楼主(2018-09-29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想B590插电大短路维修

故障为:插电大短路,连续插两次连电流都没有 了。
拆开测量发现公共点短路,

PU3801击穿了,F3801保险也烧断了,找了个P管和保险换上,接着去烧公共点,烧了半天没有一点温度,
仔细观察一下,发现问题,

这个地方烧焦了,把电容拆掉,测量还短路,卧槽这不是在坑人吗。继续看看有没有啥异样,看了半天也没发现哪里不一样,
没办法用万用表量量MOS管看看哪里有没有短路的,量到CPU供电发现mos管DS为0,以为是mos管短路,全部拆掉还短,
把CPU供电芯片拆掉还短,说明这里不坏,装上继续测,当我测到电池接口旁边的模式管时,发现也为0,但是拆掉又不坏,
看旁边的电容不顺眼,量量也为0,拆掉试下,

拆掉后再测不短路了,卧槽坏的真隐蔽啊,

公共点对地值447正常了。

总共坏了这么多。

接上屏幕亮了,维修结束

网友:
我有块e545  3v短路,烧不出来,修了两天了  还没找到短路点

网友A:
伟创的板子很容易大电流

网友B:
楼...l主人品  检到了

网友:
坏的真不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伟创的板子很容易大电流

12年之前的仁宝的容易大短路,微创的大短路不常见啊,可能是主板设计问题,我看网上这个型号的主板基本都是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...l主人品  检到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废了不少功夫,这个主板烧机主板不发热,修起来很蛋疼

网友:
有些短路一烧烧一串,楼心细,没烧到CPU等零件就好

网友:
慢工出细活

网友:
还算不错找到了,

网友:
烧鸡能不能全部烧出来的啊,大短太艰难了影响心情了都

网友:
烧鸡大法好 恭喜楼主 细心才可以哦

网友:
技术是可以 犯了一点小错  烧鸡 最好 拿掉CPU  和 条子   万一 电源出问题 CPU  就88了

网友:
不错  遇到大短的烧鸡法很实用

网友:
我电感感觉都以经烧碎了,不用烧也能看出来了

网友:
12年之前的仁宝的容易大短路,微创的大短路不常见啊,可能是主板设计问题,我看网上这个型号的主板基本都是短路

网友:
这还好   不是太严重

网友:
找出这么一堆零件不容易啊

网友:
楼心细,没烧到CPU等零件就好
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烧鸡大法 呵呵 不过我很少用 6666666666666

网友:
正好需要,很好的资源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这少的优点多。b590 好多都是捡钱的 一般都是 35v 那里的电容

网友:
有很多烧不出来的,但是有时仔细看是可以看出来的,一般坏的电容都会有一点点裂开,有的干脆就发霉

网友:
这个坏的有点多 ,还好不是大问题 ·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慢工出细活

网友:
楼主细心啊!值得学习!

网友C:
有些大短路可以用眼镜看出来。。。。没必要烧机。。。前提是你眼镜要好
张顺峰
有的电容可是没有什么变化的,不好看的,再加上我近视快500度了,视力不行啊
详情

网友:
对了楼主是用多大电流烧鸡的啊,这一下坏了那么多还真是少见

网友:
修到好几回都是烧鸡不出来,只能慢慢查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些大短路可以用眼镜看出来。。。。没必要烧机。。。前提是你眼镜要好
有的电容可是没有什么变化的,不好看的,再加上我近视快500度了,视力不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