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iaoxv4000

楼主(2018-09-29):
        求助,联想xiaoxin v4000光驱装上硬盘有时认盘,有时不行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要刷BIOS才可以支持的     去联想论坛可以找得到

网友:
莪去论坛找个,试下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

网友A:
去联想论坛可以找得到  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SATA接口不认硬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联想论坛可以找得到  看看就知道了

嗯嗯,那个问题解决叻。。谢谢亲提点。。。

网友:
装在光驱上的硬盘不认盘。。。问题解决叻,装500g能认,1t不行。。。

网友:
装在光驱上的硬盘不认盘。。。问题解决叻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