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虹LT32710X蓝灯亮黑屏,5V,24V有一下就消失了为0..

楼主(2018-09-29):
长虹LT32710X蓝灯亮黑屏,测量有5VSB
5V,24V有一下就消失了为0..
STB有2.1V也是一下子为0V
用摇控只能关开不了

网友:
电视待机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了下图纸,待机 ,poweron发出,先有24才有5,强制开电源试试

网友:
强拉开机信号到5v待机,看电源什么反应即可

网友A:
查开机信号电路,一般开机信号是通过光耦送到电源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开机信号电路,一般开机信号是通过光耦送到电源的。

拉高开机就行

网友(2019-03-15):
楼主描述不多,先看下发财电容吧,不行再独立电源板试试强开带负载,然后再分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