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ww

楼主(2018-09-29):
(图片)

网友:
下次把标题写的相对清楚点 案例好给你加分

网友:
这个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一天我突然想发一个维修案例,拿出手机把故障点拍下,在图片中打一个线头说明“电容漏电拆下不用安装”然后我就按发贴,发现提示要输入标题于是我就随便打了三个一样的英文上去,好像是“WWW”。再次发贴成功了。嗯,我完成了我的第七个主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