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H61主板亮机进系统重启

楼主(2018-09-29):
同行送来一片ONDA H61主板,如图
故障为主板上电能亮机,点亮后不定时重启。若进bios会马上重启 ,重启还是会点亮。
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

网友:
刷下BIOS.....查下各个供电正常不

网友A:
楼主 电压芯片可是RT8859M,你可以看看49脚和50脚的电阻腐蚀了没有,可用220k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电压芯片可是RT8859M,你可以看看49脚和50脚的电阻腐蚀了没有,可用220k换

已经换过 还是一样        BIOS也刷过

网友(2018-12-14):
我也遇到了   和你这个一样的故障 测试供电都正常 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