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MACBOOK PRO A1502卡机

楼主(2018-09-29):
以前试过一台PRO A1708 也是这样的故障没搞定,但我这台A1502.820-4924,原来不开机换过BIOSS 就可以开机,客户用了半个月变了开机卡死在进度条中间,开机自检也没看到什么问题,哪位大神碰到过,请赐教!谢谢

网友:
表示苹果           修的少 这个问题更少见到了

网友:
系统挂了吧

网友:
重新安装系统,或者刷原厂的BIOS

网友:
重刷下BIOS  ,不行的话查下 外围电路,键盘触摸,挨个排出

网友:
recover 试过没?机器有没发热过高的情况? 修过一些因为发热过高导致的乱七八糟的问题,都是加焊好了,CPU和桥都加焊

网友:
就算重装系统也卡死在进度条,还没刷BISS,

网友:
这个问题重新刷个原厂BIOS 就可以了 开机好快,以前刷的BIOS 开机超慢,还30买的,这次¥5块钱还好用,妈的上次有台一模一样的故障,刷完BIOS 一样卡死进度条,证明买的BIOS 有问题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BIOS不敢轻易刷啊。

网友:
硬盘也有可能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类

网友:
苹果BIOS需要合成吧,

网友:
有没换过硬盘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