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53S .3.0来个大神给分析下电路

楼主(2018-09-29):
手上有台 ASUS K53S 3.0的笔记本,  接外屏显示 内屏不显示 ,把+3VSLCD_EN 相关的电容 MOS  排阻 换了一遍  ....测量 +3VSLCD_EN  还是13V 的电压 ,
不知道这个13 V 的电压是怎么来的 , 把那个RN 排阻了换了好多次 3脚 输出怎么都 是13V 的电压,
来个大神给分析下了.

网友:
RN4601 的第4脚是12VS ,从别处过来的12VS 实际测量 是13V 是不是上级电阻,MOS 坏了 。
来人啊

网友:
直接拉个供电过去

网友:
飞个线飞到屏针脚上去 从Q4601飞可以吗?
感觉 是从那个RN4601的3脚出来的+3VSLCE_EN 要有3.3V电压
4脚是+12VS 要有12.V的电压 对吗?
可是这个RN4601  4脚过来的时候都有13.V的电压了 所以这个排阻很容易坏
要查上级的DC----DC 元器件的好坏  不知道思路对不对
请指点了

网友:
正常应该是3.3V吧,把和供电相关的零件都拆了,一个个排除

网友:
屏线烂了吧背光供电串到 屏开启信号上了

网友:
看错了,场管g极12v左右是正常的

网友:
你测到13v可能是你万能问题,电池电量过底了

网友:
没明白,难道13V不正常?难道Q4602不是N沟道管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