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显卡代换的问题

楼主(2018-09-29):
华硕D451v显卡芯片N14M-GE-B-A2是显存部分短路,可以用N14M-GL-B-A2代换吗?需要注意什么事项,请代换过大神指点,感谢

网友A:
外观一样,装试试就知道了,或查下显卡是啥型号的,有的不通用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观一样,装试试就知道了,或查下显卡是啥型号的,有的不通用,

不一样好像,一个是GT720M一个710M,代换的是联想G580机器上的

网友:
没试过,只能先装上试试看,有可能好用也说不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