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6取wifi下来为啥会掉这么多点呀,飞线有没有好办法

楼主(2018-09-29):
(图片)

网友A:
温度不够 或者摔得   一般是你温度不够

网友:
温度不够

网友:
是的呀,硬取下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温度不够 或者摔得   一般是你温度不够

太急了

网友:
火候不到

网友:
下次多加点材火

网友:
iPad的焦比较硬,大部分都会掉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