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使用率高

楼主(2018-09-29):
插上电源同一个游戏cpu   gpu使用率都高,拔掉电源都是百分之50

网友A:
可能用电源了,就全速了,用电池就降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用电源了,就全速了,用电池就降速了

拔掉电源cpu和gpu使用率都降下来了,同样的游戏

网友:
这个大都是可以设置的,在电源选项那里设置,全部设置高性能。但是这样会影响电池的寿命。

网友:
但现在玩游戏久了会重启,或者关机的马上开的话开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