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700-24AGR一体机 版号FM2PBD3ST1 V1.0南桥BIOS

楼主(2018-09-29):
联想700-24AGR一体机   版号FM2PBD3ST1 V1.0南桥BIOS,机器来的时候不亮,淘宝买的BIOS,开机快,各位大侠下了后请给个反馈
联想700-24AGR

网友A:
楼主修这个机器是什么现象,显卡和cpu供电都有吗,我的板没有显卡和cpu供电,应该不是bios 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修这个机器是什么现象,显卡和cpu供电都有吗,我的板没有显卡和cpu供电,应该不是bios 问题

貌似是没有供电,就刷了个BIOS。

网友(2019-02-19):
我试试 我的  开机 好久 倒计时5秒关机

网友B:
我的是无显,所有供电电感电压都起来了 下载试试水 不过你这个只有南桥的 还有一个EC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是无显,所有供电电感电压都起来了 下载试试水 不过你这个只有南桥的 还有一个EC的

这种情况你刷EC的也没用的啊,刷个南桥的到还是有希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情况你刷EC的也没用的啊,刷个南桥的到还是有希望

嗯,已经刷亮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嗯,已经刷亮了。

可以可以,收钱收钱,房租钱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可以,收钱收钱,房租钱有了

修好不算自己的,这种是帮公司干活的,不是自己开店的

网友(2019-12-25):
可以用的   就是刷完以后  会报序列号错误  UUid  都是 FFFFFF

网友(2020-03-15):
正需要,下载一下试试

网友(2021-05-22):
手里有3台这款一体机全部度是显卡驱动打不上 一打就蓝屏。是不是有通病啊。哪位大神修过

网友(2024-12-09):
下来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