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修理康视王K-3298电视机 +程序+--这种线想害死人

楼主(2018-09-29):
过程就是电源线氧化了 换了一根

附带程序

ksw 32.rar

2.45 MB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0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这运气可以买彩票了,我上次遇到一台  人家开宝马来的,说之前电视烧过保险吗,这次肯定也是 我说行 换保险20,好坏都收钱,结果保险好的 总开关被他关了,  字磨掉了。要了10块钱还很不爽的样子。没你这个运气

网友A:
杂牌机用的是铝线镀铜,很容易就会氧化变成白色粉末。
这个情况我都遇到过好多台了。
这是厂家关照我们来着的。

网友:
是线接触的地方氧化了,,,,,,,,,,,,,,

网友:
杂牌仔做工是这样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杂牌机用的是铝线镀铜,很容易就会氧化变成白色粉末。
这个情况我都遇到过好多台了。
这是厂家关照我们来 ...

是啊 这个牌子我都修好了 几台都这种情况

网友:
捡到漏了  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线氧化的厉害

网友(2018-12-02):
杂牌电视就是这样,谁叫他喜欢贪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