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50D 不开机主板发烫

楼主(2018-09-29):
论坛找到类似的帖子,本人小白,看不懂,求大神指点指点,讲解讲解
图片转载论坛帖子,本来想在论坛APP和大神沟通的,貌似都没人理我不知道是不是论坛APP有bug
求大神给讲一下

网友:
转载论坛帖子http://www.chinafix.com/mocuz/42/index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84994&viewthread_share=1&isshare=1&version=4.2

网友A:
修好了,还是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怎么

网友B:
这个主板, 换屏 不注意 就烧你这个RTD2136。。还有EC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,还是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怎么

没有修好,看见论坛有类似的事件,只是本人小白看不懂,求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主板, 换屏 不注意 就烧你这个RTD2136。。还有EC

感觉ec要换,RTD2136还不知道是不是好的了

网友D:
第一张图人家说这个点测试是对地短路的。
第二张图人家说取了EC后不短路了。
第四张图人家说装后新EC后上电后待机从0.07掉到0.02。
第三张图人家说开机信号异常只有0.7V拆了此管还是一样0.7。
最后一张图不解释了。反正你发的图到最后也没有说明第二故障点在那里!

人家看写得那么清楚,你都不懂。如果你还不懂。我只想说:我吴得救啦,救不吴到我啦,吴使救我啦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没有修好,看见论坛有类似的事件,只是本人小白看不懂,求指点

哪里有什么不懂的 ?

实在修不好可以找专业的修好 自己再慢慢研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第一张图人家说这个点测试是对地短路的。
第二张图人家说取了EC后不短路了。
第四张图人家说装后新EC后上 ...

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哪里有什么不懂的 ?

实在修不好可以找专业的修好 自己再慢慢研究

好的,谢谢

网友F:
最好找专业的修  避免扩大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最好找专业的修  避免扩大故障

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