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U410不开机通病

楼主(2018-09-29):
联想U410开机电流0.87A不显,CMOS放电,开机白屏,外接显示正常,但是开机 1分钟左右才出联想LOGO,果断刷机,上电OK,BIOS百分百能亮,附图,遇到几台这种问题了,刷南桥边上的8M BIOS就OK,应该是这款机型的通病。

联想U410 BIOS.zip

网友:
U310 U410都有这个通病

网友:
这样就好了,最起码我还明白是通病,有借鉴作用。

网友:
谢谢。白屏的可能性小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情况还没有遇到过,下次有情况去试试。

网友:
看来都是多年的维修经验换出来的,大家以后看到这样的毛病就可以少走很多路了

网友:
bios是现在新机型的通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U310, U410,都是bios是有这个通病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像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多的!

网友:
你这个  BIOS开机快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