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战神k650d 用电池开机

楼主(2018-09-29):
版号是6-71-w65j0-d02   板子单用电池开机灯亮一下就掉电但是有时候又能开机   bios刷了没有用  这种问题有遇到过的兄弟吗   在线等待   但是用充电器就一切正常 电池已经换新的了

网友:
你找一下  最新版的BIOS  再刷一遍吧 ,版本要比你原机器的高一点的

网友:
这种问题就麻烦了,可以单用电池开机的时候量一下主板上什么电压是不是带不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