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HD6770维修求助

楼主(2018-09-29):
显卡不会修,这张卡刚开始能用半小时左右,黑屏。现在是3分钟左右黑屏。黑屏时风扇狂转,显卡的核心供电和显存电压都有,但比亮机时的电压低,固态电容实在不好拆,拆下一个测容量875,标示820。应该没问题吧?

网友:
可以加焊一下显卡芯片,,,,,,,,,,,,,

网友:
现在出现新情况了,我加焊了一下电源IC,现在是亮机一下马上灭,感觉好像是保护了,因为板子上有个红灯亮了,此时没有显存与核心电压.但只要不上主板,显存和核心电压都出来,红灯也不会亮
唉,看来显卡真是不好搞

网友:
楼主这个情况还加焊核心吧,一般都是它的问题

网友:
加焊无果,还是亮机后,没进PE就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