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改 笔记本屏 LED升压电路

楼主(2018-09-29):
笔记本故障亮屏几秒后暗屏。经检测是屏问题。且发现L10216超烫。由于客户比较急,而我刚好也会想尝试改一下笔记本升压电路。第一次改很幸运成功了。
1.完成后,我有飞这么多线吗?

2.这个是屏在亮点后拍的。

3.拿起来再拍一张。

4.装后好了再来一张。

5.EDP屏针脚定义这个是主板的,屏的要反过来。背光启开EN脚实际上是9脚,PWM调光脚是8脚。
6.背亮芯片用DF6115,这个调光的占比空和原来的相反,所以现在把光调到最暗等于调到最亮。 放了6个小时电影没问题。客户拿走了。

网友A:
太牛了,我都没有改过 ,怕烧坏了 ,屏升压那边 是怎么改的,什么原理 ,楼主有空的话 ,说明一下 ,谢谢

网友B:
光说不练,把改的图纸也传上来啊

网友:
这改的也太牛了,,,,,,,,,,,,

网友:
闲着没事做就可以玩玩

网友C:
把好屏板子/剪下来飞线  更好

网友D:
我靠,为什么这样改,直接在废屏上剪一个过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好屏板子/剪下来飞线  更好

这个屏是三组灯的,找了没有找到三组灯的。最简单的是换一个芯片,没换是因为时间问题,最重要的是 这个是兴趣,搞这个时间 过的很快的。还有就是重要的是 当屏幕亮起那时候的心情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靠,为什么这样改,直接在废屏上剪一个过来啊

由于你的问题和上楼重样。所以你看上楼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太牛了,我都没有改过 ,怕烧坏了 ,屏升压那边 是怎么改的,什么原理 ,楼主有空的话 ,说明一下 ,谢谢

这个,不知道什么说。反正懂了他就懂了。我也是第一次改这个电路。如果说明下那真要好好整理下看怎么说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光说不练,把改的图纸也传上来啊

这个……如果它改进下是可以做成成品的。明白不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由于你的问题和上楼重样。所以你看上楼吧。

不用管几组灯啊,把供电接一根线,然后把所有的反馈一坨锡都搭在一起接根线就可以了,你还和原装的一样,一组灯接一根线啊,没必要的

网友F:
哪里的呀   离得近可以接活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哪里的呀   离得近可以接活吗?

正常不是应该自报家门再问吗?不过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私信说吧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不用管几组灯啊,把供电接一根线,然后把所有的反馈一坨锡都搭在一起接根线就可以了,你还和原装的一样, ...

说了第一次改没试过,不过下次我会试下的。我在显示器那里试过,这法方不行,因为组数和点亮的电压是相关的,笔记本的没试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说了第一次改没试过,不过下次我会试下的。我在显示器那里试过,这法方不行,因为组数和点亮的电压是相关 ...

恩,笔记本基本都可以的,没那么严格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太牛了,我都没有改过 ,怕烧坏了 ,屏升压那边 是怎么改的,什么原理 ,楼主有空的话 ,说明一下 ,谢谢

有这种模块。接四根线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一般找坏屏上的相同电路剪过来,做维修的垃圾真的很多,哪天用上就是宝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这种模块。接四根线就可以了

LED的给最少也得接5条线才能用吧!你说的那个不是LED的或者不是笔记本的。

网友H:
一定会返修的,这样根本不行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一定会返修的,这样根本不行,,

你道知我这样是哪样吗?难道你已经看懂我的电路了?

网友:
修的好!这种改电路需要点技术。我也做过类似的,以前还出过问题

网友I:
这线太细了不稳啊,我都是剪掉LED升压部分飞线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线太细了不稳啊,我都是剪掉LED升压部分飞线去的

这个要分电源和信号,没看见有部份线不一样的吗?

网友:
应该把改过的电路图画画让大家分析分析,学一学

网友:
如果有一样的碎屏直接剪下来,把线飞好更稳定

网友J:
引用 网友E:
相同电路?相同到什么程度,如果一样的换个芯片就可以了。这样就不用飞线了。

LED排线接口和线位一致就行,基本同品牌的液晶大多可以通用,都是做维修的,说到这份上应该很明白了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LED排线接口和线位一致就行,基本同品牌的液晶大多可以通用,都是做维修的,说到这份上应该很明白了吧?

你可能没有看其它楼,不然就不会这样说了,不说相同接口吧就是相同组数的我也没有找到,才这样搞的。搞好发出来后有老铁跟我说不用相同组数也可以的,那就是任何边板都可以了,不知道是真是假,还没有测试过。

网友:
这改的也太牛了

网友:
都是剪一片主板 改

网友:
楼主厉害哦,这样的改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天才
确认过眼神,我遇上对的人

网友:
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。 谢谢。 谢谢。

网友K:
怎么看不到呀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好技術
感謝分享如何改LED屏幕

网友L:
加了这些东东,        还放得下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加了这些东东,        还放得下么

这些元件都 是很小的放下无完全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老大 你可以找个原来的废屏剪板啊

是的,关键没有呀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怎么看不到呀????????????????????

它自动变成优秀了,所以可能需要付费才会看。

网友:
看起来真的不简单,真是有耐心。

网友:
帖子写的太简单了

网友N:
这线飞的,我用现成模块,就是成本高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这线飞的,我用现成模块,就是成本高些

好像没有这种模块卖吧。

网友:
楼主牛啊!要是有详细的电路改造图就更好了!

网友:
这样改稳定不

网友O:
厉害·····不怕烧主板吗???????

网友P:
6个反馈接一起也可以的  就是可能会调节不了亮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厉害·····不怕烧主板吗???????

这个……,懂了原理正常是不可能烧到主板的。

网友:
稳定的,测了六个小时客户才拿走。到现在并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稳定              不

老铁,你的问题和上楼一样,所以你还是看上楼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现在的新机,装个系统都好多坑

这叫门槛。现在也是有很多同行叫我帮装系统的。这样不好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6个反馈接一起也可以的  就是可能会调节不了亮度

这个问题,13楼说过。 你翻过去看下。

网友:
一般我都碎屏上剪版过来飞上去

网友:
可能改的倍压升压电路,应该可以的